楼主(2007-02-11):
比如说是标定距离是10mm,当距离在12mm时,会不会也有感应信号那?检测物质是钢丝绳,接近开关输出给微型继电器,当检测到11mm或者12mm时会不会使微型继电器一会接触一会不接触状态那?

网友A:
不同品牌的接近开关,性能有差距。尽量选择量程内使用。

网友B:
选用高灵敏度的继电器即可!

网友C:
实际使用中一般有设定距离这个要求的,
比如说外壳直径为18mm的产品非埋入式(高头)的感应距离为8mm,实际使用应该设定为5.6mm左右(感应距离×70%)才能保证不出现误动作,针对你要求可以选用卖埋入式的接近开关,感应距离是与产品外壳直径大小成正比的,18个埋入式(平头)的都是5mm,可定做

楼主:
就是考虑临界状态时,是否出现这种有信号瞬时没有信号的状态,这种状态持续时间多长?谢谢

网友D:
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感应距离随感应物体的材质和面积不同而变化。

网友E:
不要超过规定范围

网友C:
这要看你选用的接近开关工作时候回差的大小,一般在1mm内,但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生产产品时候调整,因为回差大点产品可靠性加强,但根据你的场合要选用回差小0.05mm左右,这样工作时候不会出现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