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电容?

楼主(2007-02-11):
请问单相电机启动时候为什么互换电容两边的一根线可以正反转呢.<?

网友A:
请问单相电机启动时候为什么互换电容两边的一根线可以正反转呢.<?

应该是改变主绕组或副绕组中任何一个绕组接电源的两出线端对调,改变气隙旋转磁场的旋转方向,所以转子转向就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