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1):
有一天我的一个同事因负荷过大投入一台变压器并列运作,但刚投入零序动作跳闸了。后投入一台变压器就正常其中正在用的变压器的零序流电电流有0.9安其他一台是0请问是否正常?

网友A:
请你给我们一个明白的数据,你的变压器是同样的吗?如是一大一小,就不太好。

楼主:
变压器两台都是10KV 1600KVA

网友B:
樓主﹐還是短路阻抗百分比呢﹖還有變壓器的連接組別是否一致﹖是否是同一廠家生產的﹖

网友A:
这就对了嘛朋友你查下书里面说的,两台变压器并联用时,应注意那些因素。   我在书上看过的。但我记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