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1):
很奇怪的故障,发生时间为造成4点多,请大家看看,帮忙找找原因。

网友A:
请朋友你说明事故出现在那里呢?你发图我们看不清,很模糊的。

网友B:
如果没估计错,因该是电容补偿是否有个别电容楼电或自动补偿切换控制问题

网友C:
同时在两台变压器的区域内出现低电压掉电,说明和变压器的负荷无关,故障不在你厂的系统内,应该是10KV系统电压的一次瞬间电压波动,这种现象在供电系统内时有发生。

网友D:
同意"电用户"的说法,我公司去年发生过几次类似事件,都是由于上级10kv供电系统出现短路,雷击等事件,导致系统电压降低,在0.4kv系统中,当电压低于额定电压的70%时,接触器就不能正常吸和,你公司的情况,估计当时的电压还没有下降到70%

网友E:
线路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