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1):
请教!什么叫DSP控制系统?  那位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表情小弟在这多谢了!

网友A:
可能就是用dsp芯片做为主控制芯片的控制系统吧

网友A:
发信人: tjz (tjz), 信区: DSP
标  题: DSP简介
发信站: 飘渺水云间 (Wed Sep 20 19:28:58 2000), 转信

申明:中文资料少且过时,希望大家能够适应英文。
以下是今年在实验室的DSP报告会上的讲稿,好在
不算过时。

发展简史
DSP芯片是专门完成各种实时数字信息处理用的,它是建立在数字信号
处理的各种理论和算法基础上的。DSP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70
年代-80年代-90年代。
第一个DSP微处理器Intel2920出现在1976年,接着是1982年的AMD2811
,NECμPD7720,德州仪器公司的TMS32010。2811和7720两者都有片上
阵列乘法器,都有可编程ROM和相对小的数据和程序寻址空间。32010
是第一个可全速从片外RAM执行指令的微处理器,且容纳的程序也比
7720大一个数量级。第一阶段的DSP具有下列特点:指令流水,有效
的寻址模式,有子程序调用和地址传递协议;使用Harvard结构,可
同时取指令和数据;特殊的DSP相对寻址模式(如变址计算任意数的
模式),对于FIR(Finite-Length Impulse Response)的滤波器自
动循环队列或数据移动,对于FFT的比特反转;附加的寻址ALU;对于
特殊应用的接口(如对于通信编码的串行接口)。DSP系统主要由分
立元件组成,包括线性电路模拟前端、模拟数字转换器和外围界面
电路、一大堆的组合电路、可编程的阵列逻辑(PAL)及可编程只读
存储器(PROM)、存储器及个别处理器。当时的DSP技术在医疗电子、
生物电子、应用地球物理等领域获得应用。
进入80年代,随着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应用范围的扩大,要求提高处理速度,到1988
年出
现了浮点DSP,执行浮点算术运算和乘/累加,如AT&T DSP32C,Motorola DSP96002
,TI
公司的TMS320C30等,同时提供了高级语言的编译器。这种DSP是一种专用的综合性
微处
理器,能够告诉输入和输出数据,专门处理以运算为主的信号处理应用系统。如电
话PC
M传输和程控交换中大量使用的语音处理,数据传输用的调制解调器,计算机的硬盘
驱动
器等。
到了90年代,DSP技术发展十分惊人,以DSP作为主要元件,再加上外围设备和特定
功能
单元综合成的单一芯片,加速了DSP解决方案(DSP Solution-DSPS)的发展,同时
产品
的价格降低,运算速度和集成度获得提高,90年代DSP揭开了计算机、通信、消费类
、汽
车、军事等电子市场的新纪元,这些技术也反过来促进了数字信号处理器的发展和
需求

现状和趋势
当前的DSP多数基于RISC结构,且进入VLSI阶段,如TI公司的TMS320C80代表了DSP的
新一
代芯片集成技术,它将4个32位的DSP、1个32位的RISC主处理器、1个传输控制器、2
个视
频控制器和50KbSRAM集成在一个单片上。
由于数字信号处理系统愈来愈先进,高科技含量愈来愈高,系统性能愈来愈强大,
现在
的DSP芯片制造商随DSP芯片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DSPS。DSPS=DSP+混合信号处理电路
+系
统软件+软件。DSPS可包括其它半导体器件,如逻辑电路、存储器及ASIC。系统技术
包括
设计工具、技术支持及产品信息。

TMS320C6000系列的DSP是TI公司的高端DSP产品,它包揽了许多高性
能的芯片,是具有先进的VLIW的高度并行类RISC结构的指令集。业
界可以得到的最高性能的DSP芯片,该系列芯片的发展蓝图中有高至
5000MIPS、3GFLOPS的处理性能。也是唯一的一种在定点和浮点芯片
指令级兼容的DSP芯片系列,同时该系列芯片是面向C编译器而设计
的,C语言的编译效率较高。TMS320C6000系列在后续章节中进行详
细介绍。

--
※ 来源:.飘渺水云间 freecity.dhs.org.[FROM: 10.13.71.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