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1):
大家好 我是一个这方面的新手 问大家一个困了我很长时间的问题: 因为那个厂子的6RA70配套光盘丢了 ,我在网上下了一个SIMOVIS ,请问如何把 6RA70R 数据传送到我的电脑里? 是不是一定要装 DriverMonitor 才行?   谢谢大家
                 xqlds@163.com

网友A:
使用DriverMonitor或者SIMOVIS, 在线状态下, 将on-line的数据存盘到你的电脑里.

楼主:
首先谢谢您,但我把6RA70和笔记本连起来以后, 用DriveMonitor 点online(write ram)或者 online(write eeprom) 都没有数据下载到电脑里, 是不是还得进行其它的设置.   谢谢!

网友B:
晕菜了。
没一点常识怎么做这个工作。

网友C:
热爱电子
是的,须用DRIVEMONITOR程序。

楼主(2007-05-28):
谢谢大家,我搞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