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1):
我有个问题就是能不能用一个输入点控制设备的启动停止.
例如:用i0.0能不能控制Q0.0启动\停止.按一下i0.0(点动脉冲式),Q0.0得电.继续按一下i0.0.
Q0.0失电.
有谁知道到赶紧告诉我一下,怎么遍......s7200的plc我在这先谢谢了!最好举一例子谢谢

网友A:
一键起停,这类问题已经讨论过多次了,你应该搜索一下。

楼主:
哪个说一下撒,版主帮忙!@

网友B:
三菱FX系列的用 alt 指令
              X1
例如:  |------||-----------[altp m0]--------|
          

P 是代表一个脉冲
alt 指令叫交替输出指令 每按下x1 m0 就从所在状态反转一次
我常用这个挺好用的

楼主:
西门子有这样的交替指令吗?

网友B:
我没有用过西门子的PLC,我看到网上有好多人问到这个问题!我将在论坛里以这为主题发个贴.里面有好几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你可以看下.

楼主:
好的 最好用S       R 指令置位,复位指令,
什么时候发啊讨论?

楼主:
A     I      4.0
     FP    M      4.1
     =     L     20.0
     A     L     20.0
     AN    Q      4.0
     =     L     20.1
     A     L     20.1
     BLD   102
     S     Q      4.0
     A     L     20.1
     NOT
     =     M      4.2
     A     L     20.0
     A     M      4.2
     R     Q      4.0

楼主:
请问下这段指令对吗?
FP ,BLD 是什么意思
我用STL 遍怎么是错的啊

网友B:
我晚上八点的时候在公司想发来着,可是网络有点问题没有发出来。刚已经发上去了。
你用的STL指令我以前没有见过,应该不是三菱的,看不懂。你看下我发的,你的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

楼主:
问一下楼上的QQ 多少啊...能联系吗?

楼主:
问一下sankyo_feng,  能教我个程序吗?我我编了老是误动作..
问题:  我按一下X0 之后  Y0输出  2秒后 Y1 输出  2秒后y2 输出,
         我再按一下X1 后   Y1停止   10秒后y2 停止   2秒后Y0停止

网友C:
三菱的ALTP指令可以

网友B:
对不起,我好久没有来这看,等下我写个程序给你。

网友B:
ld m0
out y0
ld m1
out y1
ld x0
or m0
ani t1
out m0
out t0 k20
ld t0
ani m3
out m1
ld x1
or m3
ani t1
out m3
out t1 k100

主程序写在以前了,后面是输入条件的判定
此程序在三菱FX系列PLC以应该可能运行。
有什么问题 QQ52792274(FX系列PLC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