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2):
请教:S7编程的DB,FB,FC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理解FB是主程序的子程序.

可FC我就不能理解了.结构化编程和AB的在子程序的灵活应用有什么不同.

看了多遍手册和教材晕,感谢帮忙指教。

网友A:
你应该这样理解 ,FB和FC的区别在于1 FB带有背景数据块,也就可以理解为系统为FB单独开辟了存储空间,而FC没有  2 FB可以使用多重背景,也就是可以理解为嵌套的意思。
实际上AB的子程序就像西门子的FC。

网友B:
我非常喜欢 FB编程, 因为它与 FC编程相比, 有许多方便之处:

1. FB编程时, 不需要我去手工建数据块. 省掉手指敲键盘之苦!

2. FB带有背景数据块, 数据保存不会有地址编程错误!

3. FB提供"STAT"静态变量, 可以使用"STAT"来多重背景调用. 想象一下, 很多台电机和阀门的数据可以集中在一个背景数据块, 这种编程的感觉很爽!

网友C:
我就知道FB是功能模块,可以带上数据背景的东西,别的我也不知道,2.3楼主说得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