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一拖二的问题

楼主(2007-02-12):
一台变频器控制2台电机,一台星接,一台角接,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什么影响,看看能否匹配~!

网友B:
是并联驱动?还是分别驱动?

楼主:
是并联驱动

网友B:
只要电压等级一致,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2台电机做功一样多吗

网友C:
说说你的电机功率/极数/还有变频器的容量

网友D:
两台电机负载不一样该如何实现同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两台电机负载不一样该如何实现同步?
方法很多,并联驱动就是其中之一。

网友E:
一台星接,一台角接,2台的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D(2007-03-19):
但两个电机负载不一样,并联驱动该如何实现同步呢?

网友F:
我也想知道.......我的两个电机也想用一个变频带......电压一样......功率一个别1.5......一个5.5KW......怎么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