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2):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请问:三相异步电动机长时间运行的时候它的所用电量是怎么求的呢,比如150KW的电动机运行负荷220A不变,24小时连续运行30天所用电量谢谢各位了!!~~

网友A:
380*220*1.732*30/1000

网友B:
还要乘以功率因数,其大小取决于电机的工作状态。

网友C:
电量(KW)=线电压(V)*线电流(A)*功率因数*24小时*三十天/1000

网友D:
150x24x30x60%=

楼主(2007-03-31):
有没有更详细,直接点的公式或者是算法呢,我没有尝试过所以我想请大家帮帮忙了,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E:
为什么还要除以 100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