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2):
现在我单位烧坏的电机80%是烂轴承扫膛烧坏的,这种故障对热继来说一点作用也没有,请教这种故障不知用那种保护实用又简单???过负荷有时热继也不管用好(整定值是电机的额定电流),请问那种牌子的热继好点.

网友A:
太缺乏维护保养了,什么牌子的热继也帮不了你,

网友B:
电机本身问题,热继是没用的。进口要好一点。

网友C:
轴承换质量好的
换前轴承市内加满油/不要怕加的油多(轴承温度虽然会高一些但是比电机坏要强的多)
注意检查电机
连续1年就更换前后轴承(不管好坏小型电机)

网友D:
我有办法,就是太费劲

在电机轴承附近的端盖加装温度开关,当轴承损坏的时候电机轴承发热严重,温度开关控制接触器跳闸

我们4KW电机启动时间长,电流大。采用热继电器没用,电机三相线圈各有1个温度开关
体积很小。多次接触器缺相,电机都正常保护

温度开关建议用80℃,电机正常温度达不到这个温度

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邮件到zzyog@tom.com

网友E:
具体如何安装?能详细点吗?

网友F:
日常点检太糟糕了。

网友G:
日常点检太差,我公司的做法为每天早上维修人员必须对所有电机进行巡检查,当发现电动机温度高,或电动机震动大,会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所以从未出现过扫膛现象,不妨你也采用看看,

网友H(2007-03-19):
轴承损坏 在不缺润滑油和能保证润滑油的质量的情况下,只和负荷有关,负荷偏重会直接造成轴承损坏或轴偏心 从而使得转子扫膛,需要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楼上有人说  (换前轴承市内加满油/不要怕加的油多)这个的话 个人不敢苟同,油的绝对不能加多的。

网友I:
虽然还没入行  做电工难道会有每天都要检查电机.保养之类的事....?感觉做电工好枯燥

网友J:
日常维护和现场管理是任务检测设施都代替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