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2):
我公司设备现在出现一问题。

用直流母线供电时由于机械负载过大,停车时惯性也相当大,就一个点换了(炸了)几台变频器了……
现在在直流供电端即:在每台变频器输入接触器的进线出线端并接一适当大小的电阻,不知这样效果会不会好点。

请高手指点直流供电是需要注意些什么?

在负载惯性大的情况下又该怎么改进电路?

网友A:
用的都是什么变频器呢?推荐使用西门子的MM4系列的、6SE70系列的。有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功能。就可以缓解并在直流母线上的“集体制动”造成的高压现象了。

直流母线并联应用,注意别过流、别过压、别炸。就行了。哈哈。在母线上加一个制动单元就OK了。

楼主:
你是说在直流母线总端加一个大制动电阻的还是说每台都加呢?

网友B:
你们这种负载应该选用IGBT的整流单元,可以将能量回馈电网。如果不是就要在整流单元上加制动电阻。

网友A:
楼上说得很好。加一个制动单元+制动电阻(而不仅仅是制动电阻),或者是每一个变频器如果内部包含着制动单元,就分别加制动电阻。如果是有直流母线控制其功能的,就可以什么都不加了。
如果电流很大,就回馈电网。总之,视情况而定。没有什么必需的约定。

楼主:
内部有制动单元,实际就是充电电阻,现在我们把变频器内部的这个充电电阻短了,直流测+端直接外接一个大电阻,上电后几秒后自动切除,停车时自动投入。还在实验当中,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这几天还没有听说出事,只有看看情况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