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画面花屏?

楼主(2007-02-12):
在用wincc制作的某个画面中,弹出可填写数字的参数表,汉字栏都是好的,可数字栏都是花的,是不是wincc跟XP2的兼容问题?

网友A:
没听说过有这个问题,能安装就可以,不过如果用得是英文版得,建议使用英文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