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问题,请大家帮个忙!

楼主(2007-02-12):
我想确认一下AB之间的电压,还有R1两边的电压是多少?
谢谢了,各位大侠!!

网友A:
R1不知道多少?无法算,R1的两边的电压是稳压管的稳压电压减二极管压降.

网友B:
应该是稳压管稳压值减去0.7V对吗?

网友C:
不知道哦

网友D(2007-03-16):
这要看你那个稳压管的参数了。
而且是个不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