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疑问

楼主(2007-02-12):
请问各位师傅:我厂最近发生一件怪事,关于三相四线制的问题,ABC三相,其中有一B相用测电笔测量氖灯不亮,而AC两相亮,另外测零线时,发现亮,用万能表测量AB,AC,BC,线电压都是380V,测ABC任一相,跟零线都是220V,都能正常生产,没有其他反常现象.有一个疑问:为什么B 相用测电笔测量不亮?而测零线时,氖灯亮?希望哪位师傅帮助解释一下这种现象.谢谢!!

网友A:
要出事了,赶快查配电室

网友B:
同行你好。你说B相用电笔测不发光,原因就是B相电源有漏电的现象,你查查零线是否带着电呢?      查除办法就是一处处的断掉用电器的电源来检测。这种简单。

网友B:
呵呵,刚我没有看完你说的,就回答了你的问题。  你说的这种现象是你公司的用电器有漏电的现象。就用我刚给你说的方法来检测。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了!一切正常,就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C:
零线氖灯亮,说明中性点未接地,B相氖灯不亮,说明B相接地。故障时有B相碰壳或搭地的现象,即或故障解除,也存在中性点未接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