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2):
求助!
   各位PLC高手帮小弟一把啦,在此谢啦!
   我有一PLC,三菱FX-2N系列,写了一段生产统计的程序,希望通过这段程序来记录生产中的实际产量,并同计划产量比较得出完成率,例如:我的计划产量为1000,实际我生产了481,这时我的完成率就为48.1%,我要把这个结果在GOT上显示出来,可是遇到了一个莫名奇妙的问题,我的GOT型号是GT11系列的,详情如下:

这是我的程序:
可以从程序上看出计算的结果是正确的,这时我就要把这个结果在GOT上显示出来,首先,我要在GOT上做一个数值显示的软元件:
软元件号当然要同PLC里面对应,是不是?因此这里也是D203,因为我要把D203的数值显示出来呀,可是看起来没有问题,可是接好通迅线后,GOT上显示的数值并不是我PLC里显示的数值呀,就像我PLC上显示为10.6,可是我GOT上显示为-1,或者变为200多,300多的数值,我对GOT上的这个数值软元件的设置如下:
数值类型我选择的实数,因为只有实数才能显示小数位,
我也试过其它设置,可怎么都不能行,望PLC高手指点指点哪里出来问题,我非常感谢,希望以后我们多点交流,我的邮箱:hufei@fujielectric.com.cn,QQ:5973605,多多指教!

楼主:
我找了一些资料,好像是要把二进制浮点转换为十进制浮点才能进行监视,
我想通了,不管GOT里设置的问题,因为我用乘除法运算,GOT里显示正常用,只是运用到浮点的时候就不行了,看来浮点运算真是一个难啃的骨头呀!
可我不知道怎样运用这个指令,我在程中写了这样一个测试程序,[DEBCD D1 D10],这里的D1我赋值为任意数,如100,但是D10始终显示0,请高手指点迷津!这个转换指令如何运用?谢谢!

网友A:
好像可行

网友B:
应选择有符号十进制数

网友C(2007-06-07):
您应该在GOT选项选项卡里面设置数据类型为实数,才能正常显示实数.

网友D:
犯了好几个错误:
                   你的人机界面不支持浮点显示,应该选择无符合二进制,所以程序中应该将D203先乘以10000,然后转化为十进制(DIN命令)赋值给另一个寄存器如D205,
画面中软元件写D205,长度要写32位,并把整数位数设置成3,小数位数设置成2。
   OK!

楼主:
看到,回去实验一下,还不知道可行不,谢谢你们的帮助!!!

楼主:
犯了好几个错误:
                   你的人机界面不支持浮点显示,应该选择无符合二进制,所以程序中应该将D203先乘以10000,然后转化为十进制(DIN命令)赋值给另一个寄存器如D205,
画面中软元件写D205,长度要写32位,并把整数位数设置成3,小数位数设置成2。
   OK!
不行呀,选项里没“无符号二进制”中有“二进制”,也没DIN这个命令呀,能不能画个图出来呀?

网友D:
试试二进制。
漏了一个T,是DINT命令(32位)。

网友E(2007-07-29):
你可以将实数在PLC里乘以10的倍数,在将此数转换为整数。屏上还是设定为实数显示带小数点。 我的是西门子PLC 200+GOT1000系列,可以实现小数点后几位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