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2):
PROTOOL (RT)----S7-200通信,我用PC/PPI连接,就是连不上。是电缆不对,还是设置不对。我用的是PROTOOL 6.0,STEP/MICROWIN SP4,S7-224

请做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上的朋友:

你讲的Protool(RT), 应当是安装了Protool/pro 运行版的PC机吗?

PC机上安装了CP5611或CP5613卡吗?

网友B:
应该是设置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