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3):
我用PLC的脉冲输出对伺服进行位置控制,运行方式是皮带单向间歇运动。每次前进1500mm,可是位置出现误差,一会超前一会滞后。偏差范围为最大±2.5mm,在伺服上监视输入输入脉冲每周期相等,一个不差。有知道问题在哪里吗?

网友A:
首先要排除接线问题,看看接线是否合理(注意不是对错,相信您不会接错线;而是看接线是否合理,最优);第二,检查机械连接;第三排除干扰问题,我给您建议就是:利用示波器察看脉冲输出(PLC输出端和驱动器接收端)然后您再作比较,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否干扰,出在哪里的问题。最终还是没有判断的话,看看您的程序,plc、驱动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B(2012-06-06):
你好yinxin!兄弟刚接触LGplc(K120S)能指教指教小弟吗?如果可以给小弟发一个脉冲位置控制实例,PLC参数如何设置,比如M0启动后P40发出频率为5000的1000个脉冲,脉冲发完自动停止。兄弟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B:
我的电邮ybfyg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