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信师傅你好!

楼主(2007-02-13):
老信师傅你好!
    我有个电机转速太快8000转,我想叫它转速在2000转右,我想在转子不动的情况,把定子
的线圈减细,加多匝数,是否能行。初次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请指教。
                                                                        祝你新年愉快!

网友A:
应该使用变频器

网友B:
有8000转的电机的吗??

网友C:
二楼说得对!

网友D:
晕?请再看一下电机学

网友E:
是飞机上用的电机吧????

网友F:
那也太麻烦了吧,还是按二楼的办法来的简便

网友G:
对啊!变频器是最佳的选择!

网友H:
没有减速机吗

网友I:
什么电机?转速6000转?
交流电机的话,这个办法好像不行

网友E:
应该是串极电机吧???

楼主:
你见过8000转的电机。我有8000转的和10000转的。

楼主:
你见过8000转的电机吗?你没见不一定就没有。

网友J:
需要变频器的请联系
jon123@21cn.com
价格从优

网友K:
这肯定是串极电机!电动工具上的那种,但不能空转的,容易飞车,烧转子!调速用变速齿轮

网友F:
建议:是220V的,那就在定子绕组进线前串接一个双向晶闸管无级调速电路,从而改变电机绕组电流电压,便可减小励磁,转速变可调了.也可以在转子探刷前串一直流调速电路来减小激磁电流,但你的电机没位置安置.因你的电机才60W,因该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