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3):
操作系统是2000上装三菱PLC编程软件显示的注释是中文,但在重装系统后打开以前的三菱PLC程序显示的注释却是日文乱码了!

这个三菱编程软件是3.0的

网友A:
这种问题网上有好多人反应,见意最好的方法,是更换成最新的编程软件。

网友B:
用GX DEVELOPER 7或8吧

网友C:
你从装的是什么系统呀
你用的PLC软件是Fx吗,还是GX?

网友D:
可以把字体库里的日文删除掉就可以可以了

网友E:
日文字体删不了

网友D:
在DOS下可以删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