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3):
我用的变频器现在出现了个问题   就是在换相时变频器掉电  请问变频器应该是什么故障  操作程序是正车   停车    反车
 现在问题很急   望各位老师给予指导

网友A:
你是通过变频器换向的吗

楼主:
是通过单片机控制

楼主:
我用的变频器现在出现了个问题   就是在换相时变频器掉电  请问变频器应该是什么故障  操作程序是正车   停车    反车 操作程序是正车   停车    反车  也就是在变换方向时必须先停车   再从新加频率起车    停车后 变频器就掉电 只能给变频器重新送电

网友B:
停车后 变频器是不是报警呢?
是不是停车减速时间太短吧?

网友C:
变频器报警吗

网友D:
是不是通过给变频器断电来实现停车,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你说的问题,变频器会报电源故障,此时马上重新上电也不行,必须断电十几秒,等显示屏没有信息了再上点就可以了.有2种方法解决: 1:改系统参数,有一项 断电自启动 ,选为1;2: 通过变频器接线端子来实现启动,停车,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