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高手请进

楼主(2007-02-13):
在PLC的程序设计中,往往需要给计数器和计时器输入一个常数以满足生产要求,但这个常数在很多PLC中要求必须是BCD码的格式,是不是在十进制数前面加上一个“#”字号就可以让PLC自动转换了,但我输入的还是一个十进制的数。

网友A:
你讲的好像是西门子的,西门子的计时器有好几种输入法,如果你输入十进制的话,可以直接写入的,你如果在前面加上#应该是16#代表的是十六进制的BCD码!

网友B:
直接输入十进制的就可以了.西门子的都是自动转换成16进制的.无论你怎么输都以16进制显示.(西门子s-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