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3):
我们需要检测一个电机传动是否工作,就是检测皮带或着转轮是否工作.用接近开关可以吗? 由于皮带转的很快,频率很高,每秒要转即使圈,用普通接近开关是否行得通?

网友A:
可以!检测运行下的连续脉冲,宽度毫秒等级。

网友B:
须选择高速型

网友C:
普通的频率不够。

网友D:
如果你用普通接近开关频率不够,建议用霍尔开关,把磁钢固定在你转轮上即可,霍尔开关频率比接近开关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