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2-13):
问题:西门子系列里面 置位,复位..和立即置位,立即复位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置位,复位是指在下一扫描周期开始前更新I/O输入输出映象表,立即置位指的是立即更新输入输出映象表而不需要等待本次扫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