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兄,谁给帮个忙,看看谢了!!

楼主(2007-02-13):
我想确认一下AB之间的电压,还有R1两边的电压是多少?
谢谢了,各位大侠!!

网友A:
100欧姆下的是个什么东东啊?

网友B:
AB应该是220吧。
虽然不是很懂你中间的哪个符号,AB间电压应该是相当与你电源的电压的。

楼主:
100欧姆以下的是稳压二极管,中间的那个符号是桥堆,整流用,象当于四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C:
R1两端的电压为稳压管的稳压值.
若稳压值太低时,会造成100欧姆电阻过载而损坏.
同时稳压管也会损坏.
实际应用时,是绝对不能用的.

网友D:
与R1是多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