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4):
十万火急!!!!!!!!!!!
各位:

单项负荷舞台灯光设备25-----30个kw要用多大线径的电缆?[3相4线供电..单项负荷]      十万火急!!!!!!!!!!!

网友A:
单相负荷,每一相负荷平均只有10KW,大约45A电流,用10平方的铜芯线没问题。

网友B:
如分相,用10平方;若单相供电,主线必须采用35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