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4):
各位大侠好!小弟最近在寻找一款圆形反射式传感器,是用在打印机里面检测有纸无纸的,要求外型近似为圆形,直径在4mm左右,工作反射距离为1-2mm的。这样的圆形反射式传感器我在映美的打印机上见过,可是在网上就是找不到相关资料,各位大侠如有了解的,请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圆型的目前国内市场上最小的为直径10mm或12mm的漫反射光电开关,白纸检测距离5mm(也可根据需要调整)。直径4mm的我们这边厂家因为技术原因暂没有生产,国外也少见(发射接收一体化的感应头比较困难)
根据你要求建议选用一种我们这微型方型光电(NPN常开),工作可靠,白纸检测距离为2mm-3mm,很多打印机中也用此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