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4):
现在有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谁有没有OTIS-LG 的中文说明书呀?

楼主:
伺服器的额定电流怎么2个伺服器用同样的电机设定不一样呀。一个是8.8一个是17.0怎么差这么大呀

网友A(2008-06-16):
大家好,我公司从韩国进口的设备上用到OTIS-LG AC SERVO控制系统,最近机器出现了伺服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出现运转不稳定,电机突然停止的现象,手持操作单元(OPERATOR)显示PPR ERROR的故障显示,拆除更换电机,故障消失。拆除旧的电机没有发现电机内部的摩擦痕迹,拆下编码器也没发现故障,哪位专家能帮忙解释这个原因呀?
电机驱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