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4):
IBM  T23笔记本与FX2N联机,出现以下内容,恳请高手帮我分析其中原因。

        无法与PLC通信,请确认PLC的接续情况后,再执行。

            <ES:01802007>

用的是COM1端口。

网友A:
就是说连接不成功
线坏了,或者是线上的针弯了或者断了;
com口错误,换com2之类的试试;
最好换别的线或者别人的计算机测试一下来逐个排除故障原因。

网友B:
更改一下波特率。我也有过类似情况。就这样弄好的

网友C:
数据线是什么型号的,USB的还是串口的呀,更改一下端口试试,不一定是COM1的,从1开始向下试,总有一个端口的.这是笨办法,但很有效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
别的品牌电脑能联上,也换过线(不是三菱原装的),就是IBM的不行。用USB的线能联上,但监视不稳定。是不是还是数据线的问题?

楼主:
谢谢!节后我换一根数据线试一下。

网友D:
应该是线的问题!

网友E:
不会,我一直用的是IBM可以连的.是你的电脑设置问题

网友F:
IBM的电脑,比较特殊。请你用SC-09(中间要带25针DB转换口)的编程电缆就可以了,最好是带IC的SC-09编程电缆。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感谢各位的帮助,问题已解决。没换数据线,用WIN98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G(2007-08-04):
楼上的你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能不能告诉你的联系方式?
qq 41033507
msn createway@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