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4):
求助,请问如何计算多少的水量需要多大管径的调节阀

楼主:
自己顶自己

网友A:
找本调节阀方面的书及调节阀产品样本看看,就清楚了。
     一般是:
     1、先决定最大工作流量Qmax和最小工作流量Qmin,2、计算压差,3、流通能力C值的计算(即最大工作流量时的Cmax),4、初定口径,5、开度验算,6、实际可调比验算、压差校核,7、最后决定口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