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4):
请教各位高手!!一条带sc-09头的线,加一个市上售的232转422的转接头(有芯片)可不可以自己做一条编程线,怎么连接,会有什么问题???

232转422的转接头有RD+ RD-  TD+ TD-  GND接口

非常感谢各位师兄弟!!!

网友A:
看这里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01845
答案应该是可以的,但我没做过,不行的话,1和2,4和7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B:
买条现成的算了 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