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4):
小弟今天遇到一个问题,随意动过1开关接线后,plc的run灯闪烁,error灯常亮
扩展块输入信号有,但是输出模块无任何信号,希望大家给我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接线错误,导致外部直流24V电源故障,即输出电压偏低,看看输出模块上的ERROR的灯是不是在闪呀,外部直流电源低下可能是一个原因

楼主:
多谢啊。明天看看,停产了。。。

网友B:
很简单的故障先从电原查起..........................QQ413862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