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导电的疑问?

楼主(2007-02-14):
当人一手持火线发生触电事故时,电流经人体流入大地以后回到哪里呢?没有回路就没有电流,这个电器回路是怎样的?请指教

网友A:
变压器的中性点是接地的呀!

楼主:
变压器的中性点不一定都是接地的呀

网友B:
变压器的中性点是接地的呀!顶

网友C:
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不接地,要看它的特性,但大地是零电势。其实电源的地方中性是接地的,我们的三相四线或三相五线都是为了配电的需要。你如果没有和大地绝缘,触到安全电压之上的电源时,就会形成回路,因为大地此时就是相当于零线。

网友D:
你把地球看成一个导电球就可以了,大地就是一个导电体,变压器输出的中性线通常在变压器端就接地了,如果你碰到火线,电流就会在火线---人体---大地---零线---变压器绕组---火线之间形成回路,怎么说没有回路呢?如果变压器绕组没有一端接地,那么人体碰到哪一根线都不会形成回路,也不会触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