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4):
我处有一台降压启动的45KW电机,现在出现一起动,控制保险(4A)烧毁,由于没有图纸,不知如何查找故障原因.测试电机(用500V摇表),良好,个元件外观完好,没有烧毁迹相,请大家帮助分析分析什么原因?

网友A:
控制保险有问题查什么电机呀,查两个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控制回路的事查控制回路。

网友B:
检查接触器的线圈烧了没有,更换它.

网友C:
控制回路短路.

网友D:
检查方法:
  1、断开电动机一次回路,控制回路启动,如熔断器不烧,说明控制回路正常,否则查接触器线圈或衔铁的吸合面是否有问题;
  2、电动机的容量较大,应采用降压启动;
  3、低压系统(380/220伏)的负荷是否比以前大幅增加,如果是,则有可能是由于系统负荷增加导致电机启动时电压降使得接触器吸合电流增大,控制保险熔断;
  4、检查电机是否是带负荷启动,例如空压机在启动时未关闭进气风门。

网友E:
是不是降压启动 的自耦变压器温控开关与其绕组短路造成的控制保险烧毁呀

网友F:
我认为有几点:
1.首先不应该查电动机,和电机没有任何关系
2.应该从控制回路各出的线路出发,逐一检查控制线路,看有无线路虚接的现象,以前也见过这种现象,
3,更换时间继电器,大部分故障出在时间继电器上,
4,检查各线圈是否能正常吸合,

网友G:
我认为应该从控制回路逐一检查控制线路,看有无线路接地或受潮绝缘太低的现象,以前也见过这种现象。(控制回路接地绝缘太低)

网友H:
接触器的线圈烧了

网友I:
断开电机接线,检查启动控制电路。

网友J(2007-03-25):
控制回路的保险烧了应去查控制部分啊,怎么去搞电机呢?看保险座是否松了,接线又无松动,接触器线圈有没匝间短路?好好查

网友K:
我晕电线短路了.

网友L:
控制回路烧保险,问题就出在控制回路中,把控制回路中的元件逐个查查,电机故障不会引起控制回路烧保险的

网友M:
我同意大部分回贴意见:查控制电路部分。

网友N:
查控制回路各接点有没有短路,线圈有没有烧毁和指示灯座等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O:
拆下电压表 指示灯 控制线零线 用万用表或摇表测量控制回路对地绝缘 若都正常一般就是接触器线圈烧坏
如果接触器选型过大或老化 更换大一点的保险

网友P:
与电动机无关,检查控制回路!

网友Q:
先断开电机连线,再试会不会烧保险,如果烧保险一般是接触器线圈短路或时间继电器线线短路,还有中间继电器线圈短路。

网友R:
检查控制电路

网友S:
断开线圈再一个一个的接入.将主回路切断试控制回路

网友T:
控制线路有短路..  最简单的把电机分开  空试控制盘

网友U(2007-04-28):
你的线有破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