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4):
大家不要见笑。

万用表测量日光灯管的电压(采用的是电子镇流器)怎么只有三十几伏?应该怎样准确测量?

请知道的同仁赐言!!!!谢谢。

网友A:
日光灯管有四个引脚,不知道你是怎么测量的?其实在日光灯维修中是根本不需要去测量日光灯电压的。

网友B:
哪个电压是高频的,你用常规方法测试的不准确.不过一般维修中也不需要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