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5):
型号是OMRON CPM1A-30CDR-A-V1

6个点, 输入指示显示正常, 输出显示灯指示不对, 控制点正确, 但偶尔不对,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高手们赐教

网友A:
肯定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型号是OMRON CPM1A-30CDR-A-V1

6个点, ,输入指示显示正常 输出显示灯指示不对, 控制点正确, 但偶尔不对,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高手们赐教
想不明白.
输入指示显示正常:是个输入点好的?还是按部就班的有信号?
控制点正确,但偶尔不对:如果信号按部就班的有,不可能现象!
建议:查外围信号是不是不正确(前提设备正常工作过)

网友C:
可能是外部一个信号没有发过去吧?我弄过一块和泉的就是这个样

网友D:
先检查程序,如果程序没有问题的话,就该检查一下外部设备了,看是不是哪里有问题,一般来说就两个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E:
说的什么话     偶尔不对  你是有时能用呀 还是不能用了 你按楼上的说法做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干扰问题不多见

网友F:
查IL --ILC语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说的什么话     偶尔不对  你是有时能用呀 还是不能用了 你按楼上的说法做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干扰问题不多见
你提示的对,干扰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