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5):
我有OMRON C200H-CPU01不工作,除了电源灯亮外,其余的都不亮,经代换试验,确认是C200H损坏,不知是硬件损坏还是软件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硬件.
电源的可能性最大;换电源大约1600.00

网友B:
这种老型号的 程序最好做好备份 不然 很麻烦

网友C:
运行灯不亮你的硬件没用了

楼主:
谢谢各位,新年好!

网友D:
用编程软件连机通讯,看看有没有在编程模式.如果在编程模式,别的灯是不亮的.属于设置问题,没有故障.如果在运行或监控模式.只有电源灯亮,硬件损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