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6):
我们单位有个称重电子衡,在车下称台之后,其示数不断减小,直到在1t以下的话,称可以自动回零,但是超过1t就不可以了。
     现在有时候车下称台了,示数显示是2t,不靠人工回零的话,会造成下次称重不准。我想请教下这种从最大示数回不到1t范围内的故障是不是传感器滞后造成的呢?还是由其它原因造成,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不是滞后,要看一下你称传感器的称重吨数,
你说的现象好象是传感器小造成的,称过重的重物使传感器变形过度,而不能复位造成的
比如用十吨的传感器称十五吨的车,虽然可以称,但读数是不准的,
传感器应比所称重物大20%
如果非得清零你可以把称头的清零范围设的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