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三肯变频器

楼主(2007-02-16):
请教用三肯变频器再两个月内烧毁两个深井水电机,显示为过电流,两个搞的缺相,同一个深水井,电机为37千瓦,井深为130米,是电机的毛病,还是变频器坏了。不胜感激。

网友A:
变频器电流保护设的是多少

网友B:
三肯变频器缺相显示过流,我厂三肯变频器是这样

网友C(2007-06-12):
我这里有台三肯的机器现在坏掉了,不知道哪里修这个比较专业呀.

网友D(2007-11-26):
烧深水井电机
可能是线的质量有问题或者是参数转矩提升设置不当
接线柱松,接头松,你再仔细分析一下嘛

网友E:
不是吧变频器还烧电机!
你是否有些参数没设置好。好的变频器是会自学习的。建议你用西门子或ABB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