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6):
请问如何用S7自带软件包中的功能把S7中的变量导入导wincc中,单位改造项目用到,着急,请高手帮帮忙!!!原来别人告诉过一回,没记住

网友A:
S7 编程手册上就记载着操作方法。

网友B:
看手册去才是上策,一时是说不清楚的,设置DB块中的属性,慢慢玩,是300,400的PCS7的功能,200没听说过有这样的方法!

网友C:
Step7程序中的FB支持"S7数据--->WinCC变量管理器"功能!

1. 在FB的变量声明表, 定义要传输的变量为"S7_O_M_C".

2. 定义要传输的DB, 在OCM选择框打勾.

网友D:
wincc自带变量声明,全部需要用到DB块

网友E:
同意三楼的,不过Wincc好像需要安装一个可选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