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7):
各位师傅们,新年好啊,小弟遇到了一个问题,想不通:我们并联了两台变压器,(都是1600KVA,并压比相同,百分阻抗相差0.06%;接线组别相同),这两台变压器分属不同的车间,其中A变压器所属的A车间负荷大些,B小些.如今并联了,按说监控系统中显示的两台变压器的功率分配应该相同才对啊,可显示的情况却和原来差不多,负荷大的A车间的A变压器高压电流还是大,负荷小的B变压器高压电流还是小,就象两台变压器没并联并不多,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明明并联了啊,难道是没并联成?可并联的四个条件都成立了啊,在这里向各位师傅们请教了!

网友A:
很可能以前A车间负荷大(油温高)破坏了变压器绕组的绝缘,
使变压器一次电流大。再有你的表准不准呀?

楼主:
表当然准了,高压是通过微机监控的,运行三年来系统都很稳定,计量也准啊!

楼主:
向各位师傅们请教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两台变压器相隔有八十多米,会不会跟距离有关呢?

网友B:
能提供具体的设备参数和运行数据吗?我较感兴趣,希望能对你提供帮助。

网友A:
两台变压器相隔80米是用什么并联的,电缆还是铜排,截面积多少----是不是截面积小

楼主:
两台并联用的是10 X120mm的铝排,两台变压器低压之间用的一个电源切换柜,柜上的电流表显示有100A左右的电流.

楼主:
两台1600KVA的变压器,A变压器现在的高压电流为:72A,额定高压值为:92A;B变压器高压电流为65A,额定高压电流为:92A.就是现在两台变压器都有富余, 所以想把这两台变压器并起来,供新增的设备使用,但现在并起来之后,感觉不明显啊,也就是说两台变压器显示出来的高压电流跟过去没并起来时差不多,还是有差值,这个差值有时能达到20A.
在这里向各位师傅们讨教了,并联的四个条件都成立啊,怎么会有这种结果呢?

网友A:
那有机会你应该看一下两台变压器的空载电流相差多少?
很有可能是变压器自身的事。

网友B:
从数据上看,两台变压器之间存在电位差,你应该检查一下两台变压器的分接开关。

楼主:
分接开关一开始我就想到了,可检查发现是好的啊,现在搞的我头都大了,真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啊,现在别的电工说可能是两台变压器隔的远了(近八十米),用10X12的铝排连的,可我查了电工手册及其他的资料,上面关于变压器并联的条件只有四条,并没有距离远近的要求,我想距离远了应该并不是原因,

网友B:
如果不是分接开关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有以下两条:
1、阻抗有差异;
   百分阻抗相差0.06%,阻抗小的负荷电流较大,也就是A变压器。
2、并联铝排长,距离远,线路阻抗大,也使B变压器分流能力受限。
即或两台变压器安装在同一地点,其带负荷的能力都会由于百分阻抗的原因而有差异,现又距离达80米,且还是阻抗较大的铝排联接,以阻抗较大的B变压器通过阻抗较大的铝排来为A变压器分流是不可能有好效果的。如果你学过电路分析,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如果想使并列的效果好一点,又不想花较大的费用,可将A、B两变压器进行互换。

网友C:
老大,变压器输出是否共用配电房,不是..........肯定,线径,线阻,不同.没办法.

楼主:
A、B变压器互换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这个问题我想过,可工程一样很大,不改冒然而动,如果要彻底改好,请问议该怎么办呢?

网友B:
也可转移负荷至B变压器所在站房和变压器上.

楼主:
如果现在在B变压器上再加750KW的设备,这时B变压器的负荷就比A的还要大了,那A、B变压器并联后的情况怎么样呢?(因为现在B变压器的容量再加750KW有点悬,A又有点富余,就是想把他们并起来用)。

网友B:
如果这样,A变压器能为B变压器分担负荷,但要看到,两台变压器的负荷容量已经相当紧张,这么大的负荷加上去后,变压器的运行温度可能很高,特别是B变压器,因其负荷电流可能会高于A变压器。

楼主:
多谢兄弟,正是因为心里没底,所以才先把两台变压器并联起来试试看效果,哪晓得出现了这么个情况,(还不知道并联效果咋样),心里更没底了,不过,如果两台变压器并联成功的话,再加750KW的设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怕到时候A不能为B分担啊.

网友D:
的确是两台变压器之间的距离远了。

网友E:
应该是距离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