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0):
我家的万科KY-C20A9电磁炉欠压报警,检查是整流硅烧坏,
换了整流硅还是欠压报警,请高手指点一下,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上面有电容吗?有的话会不会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B(2008-02-14):
请教电磁炉不工作,不检锅如何修?谢谢!

网友C:
最近有看过电磁炉的书,其中讲了它的保护,在此我也说说我的看法,不知道是不是.
在欠压和过压保护中,典型的是以两个电压比较器来进行比较,然后再发保护信号和动作的,在欠压保护中是在线圈的两端取电压信号(比较电压,也可以说是基准电压吧),经整流后分压送入比较器的一端,而比较器的另一端则是取自电源电压整流后的信号,这两个信号进行比较从而控制比较器的输出(高电平或是低电平),从而再控制电路的,
所以我在想你的电磁炉会不会是设定电压部分的电阻开路或从线圈出来的整流信号没有

网友D:
http://www.jdwxmagazine.com/mybbs/forum-308-1.html
这里有很多图纸和原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