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0):
本人初级电工,现遇到一难题:我亲戚家,近一年来电压一直很不正常,零线和火线经电笔直接测均有明显的火;经万用电表测,零线电压有220V,火线电压有420V,家里所有用电器的外壳均有很强的感应电,能电人。我想不到恢复正常的办法,现求哪位老师父给我个指点、解决的办法,先谢了。

网友A:
你亲戚家有用交流稳压器么?如果有用,可能是稳压器的问题。如果没用,则是公共变压器的问题,公共变压器零线没有接地,你亲戚家是这样,共用这台变压器的其他人家应该也是这样。

楼主:
亲戚家是农村的,没多少家用电器的东西,周围好多户都这样的情况,很明显是三相用电不平衡了,但一些朋友说可能是有人偷电引起的,不管是怎么引起的,这种差别很大的情况也太离谱了吧!。你说的情况我也听说过,现在的关键是怎么解决它,是不是在配电箱处给它接地了就行呢?会不会太危险了?也有人说要在变压器处给它先零线地了。不知什么办法最好。

楼主:
交流稳压器拆了也是照样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B:
说明白点。

网友B:
像你所的说问题,一是用户的用电器有漏电的现象,造成零线带电。二是变压器本身的接地零线没有和大地明显接触好。

楼主:
重点:经万用电表测,零线电压有220V,火线电压有420V(大家知道,这里指的是对地电压)。家里边的用电器能搞出这种情况吗?造成这种情况原因不可能这么简单吧?不过户外变压器我倒没有去看过,我得去瞧瞧了。
期待有更多的答案给我,谢了。

网友A:
跟三相用电不平衡没有关系,三相不平衡只是造成零线电流过大,而电压不会过大,看看户外的变压器吧,肯定是零线没有接好地。

网友C:
在整个变压器台区,有住户的户内有相-地间接照明和其它用电器使用现象(极有可能接的是照明),这种现象在农村极为普遍。零线对地出现220伏电压说明有另一相电源接地,由于农村的条件较差,供电线路长且缺少重复接地,负荷严重不均,电压偏差较大,线间电压不平衡,所以出现相对地有420伏的电压。检查和排除的方法是查找接地相,方法如下:
1、逐相切断电源,用电笔测试自家零线看是否带火,或用万用表测量零对大地间的电压。此时如电笔由发亮转为熄灭或万用表的电压由220伏降到0伏或12伏以下,此时断开相为接地故障相;
2、检查次相线路外线有无线路搭接横担、墙上骑码等接地点;
3、接上次相,逐个断开次相上所接用户,测试方法如1条,即可找到线路故障户,再检查户内线路和用电器进行故障排除;
4、故障排除后,最好在次变压器台区内增加重复接地,重复接地的接地电阻应小于4欧。

楼主:
非常感谢“用电户”师父给出的解决办法,你给说出的理由也很详细,我会照着去做的。

楼主:
也很感谢“芯片级维修”和“wenhaodong12”两位师父,你们所说的办法很直接,看来可以确定是户外变压器的问题了。

楼主:
嘻!“电用户”师父:刚才我把师父你的名字给叫错了,真是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