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7与Step7

楼主(2007-02-22):
PCS7没接触过
哪位可以告诉我两者的 区别及优劣

网友A:
PCS7是一个系统,其中包括了STEP7,PDM,Wincc等诸多工具,西门子号称PCS就是DCS系统。
Step7只是给PLC编程的工具,两者不属于同一范畴,没有什么可比性。
如果你有很多钱,买套PCS7,然后用其中的Step7给你的PLC编程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B:
如果使用PCS7进行项目编程与组态, PLC必须是 CPU414-3以上档次的CPU模板. PCS7编程使用CFC/SFC, 这两种编程方法很容易掌握, 但是太占用 memory(load memory/work 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