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2):
我的变频器是SIEMENS   MM440的,前段时间老是莫名其妙的停。。没有任何征兆。也没有任何的报警信息。。。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留意故障发生时有没有特别的干扰、震动等。

楼主:
什么都没有!!!所以一直纳闷...到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1

网友B:
是不是你们操作工搞笑你!!!哈哈

网友C:
可以蹲点观察,如果是正常的停车,就要监视启/停信号(或这是自由停车信号)是不是有抖动问题。

网友D:
换个变频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们操作工搞笑你!!!哈哈
应该不会,,他们也不想让领导P啊!!!

楼主:
有点失望,本来以为工控论坛应该是能解决问题的,但现在看来有点乐观,,
帖子发了这么长时间也没个结果。。

网友E:
该操作方式为本机操作看看,就是用变频器本身键盘控制起停

网友F:
俺们公司的也是440,也是经常出现停车现象,不过有原因的...
就是晃电了..
呵呵..
你们的呢?

网友G:
接线松动,鉴定完毕.

--------------------

网友H:
变频器出现停车但是不报警的情况还很多,希望大虾们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该操作方式为本机操作看看,就是用变频器本身键盘控制起停
请教一下 :你说的晃电是不是电源瞬间断电或电压过高.导致变频器停车....

网友I:
把面板操作锁了,改用远程启停,如果还用问题,肯定和联锁倍有关

网友J(2007-03-24):
440很烂,换了得了

网友K(2007-04-28):
[原创]
真若是"晃电"引起的话,我这有解决变频器因晃电引起的一切故障的相关产品.若想要的话,请与我电话联系.

网友L:
查看风扇的风力,查看变频器的温度,有时过热也没有什么报警,再加一个电风扇加强散热试试.

网友M:
M44很好的东西,但不适合的地方很多,
请不要盲目崇洋

网友N:
我们以前也出现过这种现象,但是我们那时候是因为PLC中的一个连锁点有问题,不知道你们那里是不是,可以监控一下呀~

网友O:
CPU程序,换一个控制板,要看一下是不是外接电位器的,看一下连接线没有松动,

www.gongkongwang.cn

网友P:
若用了通讯的话,应该查干扰这一块了

网友Q(2007-05-28):
这种问题很难说,这么长时间了,问题在哪里知道了没有,搂主不说明一下?!

网友R:
不知道贵公司是用在什么行业上面的

网友S:
你说得太不具体了
比如你的变频器是用在什么地方   什么控制方式

楼主(2007-07-27):
引用 网友R:
不知道贵公司是用在什么行业上面的
我的MM440用的是V/F控制方式..用在水泵上.....
还有一事..我的变频器是用PFOFIBUS来控制的..问题是现在我饿变频器 不是报F0070就是报F0022弄的自己都不知所措了..
请高手赐招....

网友T:
问题可能出在外部故障,或人为原因。你首先要设法监控,有没有收到停止信号。或者启动信号丢失。

网友U:
路过
变频器晃电停车全面解决方案

网友V:
这个不好说。得看变频器的工作环境啊不是工作环境的问题应该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了排除以下啊

网友V:
插接件不牢

网友W:
地球人都知道,变频器不能使用普通的漏电开关,最好不用漏电开关!!!!!!

楼主:
我的现在还没弄清楚..现在是急 啊????

网友X:
变频器未报故障 就应该是启动信号丢失或者是有意外的停止信号
如果端子控制的话 查找启动停止信号 线松动、干扰等问题 如有条件全部更好所有与此有关的控制回路
如通信控制的话应该就是干扰了 按照处理干扰的方法处理

网友I:
楼上的说得好,楼主照做,一条条查,肯定能解决。另外散热风扇也应该仔细检查,如有卡最好换一个

网友Y(2008-12-04):
建议将生产记录检查一下,若真是“晃电”,请跟我联系,保证能解决变频器的“晃电”,我们=有针对变频器的防“晃电”控制器,其有两对常开干按点,一对接在变频器上,一对接在交流接触器上(如果主回路中有安装)。联系电话:0755-83864015   83869150,13728698403

网友Z:
如果不是失去负载的话就是启动控制的问题!
440的保护功能很强的

网友AA:
我们这里也有类似的问题,不过变频器不报故障输出,我也在郁闷

网友AB:
我碰见过,是变频器的冷却风机故障.检查你的冷却风机

网友AC:
我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变频器用着用着就自动的跳闸,起先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发现是交流接触器匹配的小了,换了以后就没出现了。

网友Z:
楼上的,问个问题:你的交流接触器用在变频器的哪端啊?进线还是出线?

网友AD:
認真檢查啟動回路的接點

网友AE:
是不是接线虚啊 我们这也出现过  后来在一次试验的时候  变频器上口接线打火 一看松动了  后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