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2):
请问大家变电站用电容来降低公率因数提高用电质量,家里是否也可以用电容来提高用电质量?好象地摊有节电器有这样作用!请问应怎样计算容量??谢谢!!!!!!!!

网友A:
1.并联电容是提高功率因素,不是降低功率因素。
2.并联电容对电力质量的改善是针对电感性负载来讲的,工业企业象电机之类的感性负载比较多,这种情况下并联电容与感性负载“中和”才有意义。
3.家庭用电功率因素并不是一个特别考虑的因素,除非你家是一个大加工厂,有nW电机在运转着,否则不用考虑加什么电容。
4.即使并联电容,电容的容量要合理也是因负载而定,否则过犹不及,是否又要电感补偿?

网友B:
哈哈,二楼讲的很透彻,俺也是很长见识。

网友C:
功率因数补偿对于大电站或大工业用电来说,一是减小线路电流,降低线损,提高电能质量;二是因为力调费用,因为功率因数低会增加数量不菲的力调电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