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2):
1、电动机各相和相间绝缘都合格。
2、控制回路也没问题。
问一下还有什么可能引起跳闸!?

网友A:
电缆短路或电机绕组匝间短路也可能引起跳闸.

网友B:
补充几点
空开接触器容量不够
电机输出端卡死
要不就是空开有问题
不一定正确,参考参考

网友B:
你把电机拆了试
要是还跳就不是电机的事了
如果输出正常,就带个小点的电机试,或者不带负荷
你说的也不怎么详细,没办法判断

网友C:
不知道跟接地和零线又没有关系?

网友D:
你可以单试空开,来判断是否良好。

网友E:
1。切断空开,单启动控制部分,保无误;
2。控制无误,万用表量三相及N /PE 有无短路;
3。用摇表打一下各处阻抗,必能找到问题所在。

楼主:
现在解决了是空开容量小了
额定42A 用了53A 的
这样也小了要到多少才合适啊 ! 有什么规定吗?

网友F:
在启动的时候你看空开是过载跳开还是短路跳开.很容易看出来.短路跳开的火花大的多.

网友G:
过载的话会停上几秒才会跳,如果一送电就跳空开的话,就是两相短路或相线对地造成的!

网友H:
把电机拆下试试,如果不跳则有可能是电机或是空开小了

网友I:
直接启动空气开关选电机KW数乘6(10KW以下)

网友J:
这个问题都处理不了怎么行自己解决啊漫漫来啊

网友K:
如果电机是直接启动的话 那空开的容量是肯定不够的,如果是星三角启动的还勉强吧。

网友L:
如果是用高分断小型断路器的话这种情况是经常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