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2):
请大家帮助一个
“开关电源+接近开关+三菱plc输入口“接线图。到底怎么接呀?接近开关选什么型号?请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A:
三菱plc本身就有24v电源,接近开关用是npn的就行

楼主:
asd3971:你好,因另外输入点需要用24v的开关电源,这样外接电源和plc的电源怎么接?非常感激你的回复。期待你的教导,再一次感谢。
我的邮箱:wang201qiang201@mail.china.com
025-85800234   王强

网友B(2007-03-30):
很简单的!你可以选择两线的接近开关阿!三线也可以!主要看你的PLC是正输入还是负输入!,如要帮助可以联系我!wangzx76@163.com

网友C:
外接電源的公共端0V接PLC的COM就可以了

网友D(2007-06-26):
学习学习

视频教程网:
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530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