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导不导电?

楼主(2007-02-22):
见笑了!一直以来都有个疑问:
如果人站在石凳上触摸带电导体,肯定会被电击,那是因为石头导电的原因吗?
若说它与大地是一体的,好象又比较牵强。

网友A:
看你穿什么鞋

网友B:
我想和水泥地是否导电的问题类似,找块摇表摇一摇不就知道啦

网友C:
多数石头的导电性均不好。其电阻率非常高。但许多时候,大量的水会渗入石头的微小开孔或毛细孔中。这种水中通常溶解有盐,是电的良导体。浸透了盐水的多孔石头具有较好的导电性,因为其毛细孔中的液体电阻率很低。

影响石头电阻率的因素很多。质地致密的石头(如石英)很难保持水份,因而电阻率很高。如果多孔石头的毛细孔中有石油或天然气,而不是水,则电阻率也会很高,因为这些碳氢化合物不是电的良导体。这是石油勘测人员对电测井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网友D:
长见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多数石头的导电性均不好。其电阻率非常高。但许多时候,大量的水会渗入石头的微小开孔或毛细孔中。这种水中通常溶解有盐,是电的良导体。浸透了盐水的多孔石头具有较好的导电性,因为其毛细孔中的液体电阻率很低。

影响石头电阻率的因素很多。质地致密的石头(如石英)很难保持水份,因而电阻率很高。如果多孔石头的毛细孔中有石油或天然气,而不是水,则电阻率也会很高,因为这些碳氢化合物不是电的良导体。这是石油勘测人员对电测井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赞同!

网友F:
很好,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