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22):
高压铁塔上的架空线路分若干层,每层四条线,铁塔的左右两侧各两条,但铁塔的最上层只有两条线,左右各一条。
我想问:1 每层四条线是不是ABC与零线,排列顺序是怎样?
2 层与层之间的线路是代表不同电压等级还是代表去不同变电站的?
3 为什么铁塔的最上层只有两条线,是什么线?

网友A:
你的问题说得不很明白,如果有照片,立马就可以告诉你。如果是高压铁塔,可以明确地说,肯定没有零线。最上层的两条钢绞线是避雷线,装有避雷线的铁塔电压等级一般都是35KV及以上的。

楼主:
谢谢!这是我前天坐车偶尔看到产生的问题,下次有机会照张相,可是没法上传啊!

网友B:
高压铁塔是高压传输采用的方法.高压传输哪有零线啊?只有避雷线和相线.

网友C:
那楼主画出来啊~